DM-20和DM-21设备管理器是怎样实现自动安装和绑定的?

楼主(2001-10-12):
请问: DM-20和DM-21设备管理器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和具体作用是什么? 在不用PC机的情况下,它是怎样实现自动安装和绑定的? 并且价钱是多少?

网友A:
DM-20/21 设备管理器是Lonworks基于硬件的网络管理工具。支持LNS数据库。利用基于PC的网络管理工具,如LonMaker对网络做设计安装,将网络配置数据库导入 (download)到DM-21中,DM-21根据网络数据库配置信息 SCAN 实际网络,通过NEURON ID 实现自动安装,和故障节点的替换。 DM-21一般用于列车。不过DM-21 最多可以管理64个节点。 价格现在我不记得了,可以问问ECHELON的代理商.广州,北京威通,上海高校,西安,,重庆。哈尔滨等。 可VISIT :www.echelon.com.cn www.echelon.com www.vat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