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关于LonWorks收发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1-10-13):
请问版主或其它好心的朋友: 1、LonWorks的电力载波收发器应用时的藕合电路有资料可提供吗? 2、Neuron芯片,电力载波收发器在哪可以购得?价格如何? 3、LonWorks的电力载波收发器能在高压上应用吗?有否资料? 4、LonWorks的无线发送与接收节点如何设计?有否资料? 如能指教,非常感激! 如资料较多可否发至tldzc@online.sh.cn 谢谢!

网友A:
1、LonWorks的电力载波收发器应用时的藕合电路有资料可提供吗? 电力线收发器的DATASHEET上有相应的电路图,可参考。   2、Neuron芯片,电力载波收发器在哪可以购得?价格如何? 可从Echelon代理或其它比较大的集成商那儿购买,Neuron芯片大概是RMB50/pcs,电力线收发器的价格大概是300多元。   3、LonWorks的电力载波收发器能在高压上应用吗?有否资料? 220V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更高的电压,如xxKV,大概是不能用的,而且不能跨变压器通信。   4、LonWorks的无线发送与接收节点如何设计?有否资料? 无线节点我没有设计过,可能要参考具体的收发器资料,但LonWorks节点本身是一种模块化设计思路,如果您开发过双绞线节点,再去做无线节点,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可以触类旁通,:)

网友A:
The PLT-22 transceiver The PLT-22 offers unprecedented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through a unique dual carrier frequency feature that automatically selects an alternate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should the primary frequency be jammed. The PLT-22 incorporates an advance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engine and a patented low overhead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algorithm. The high output current and low output impedance of the PLT-22 eliminates the expense of installing phase couplers and other conditioning circuitry in typical residential applications. These unique features have enabled the PLT-22 to deliver true "plug and play" operation in home applications where reliable communication must be achieved in the presence of noise generated by home appliances, personal computers and the like. The PLT-22 complies with FCC, Industry Canada, Japan MPT and European CENELEC EN50065-1 regulations for consumer and utility applications. Manufacturers can design a product once and ship it worldwide knowing that the power line signaling will meet local regulations. The PLT-22 can be configured for operation in the CENELEC A-band for European utility applications or for the CENELEC C-band for European consumer applications. This device is supplied as a compact (19.3mm x 39mm x 6mm) Single In-Line Package (SIP), making it ideal for space constrained applications. Please refer to the datasheet for more details.

网友A:
用户指南: http://www.echelon.com/Support/documentation/Manuals/PLCA_22.pdf 产品手册: http://www.echelon.com/Support/documentation/datashts/5802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