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300的程序下载与通信

楼主(2001-10-14):
下载程序至S7-300,是否一定要经过MPI口,DP口可以吗? 程序下载完成,将PC做为监控设备,是否将DP口连至PC的CP5613上? 若这样可以的话,PC到底是监控设备,还是做为一个主站? 经过MPI口可以完成监控?

网友A:
下载程序到plc可以使用MPI网络,也可以使用Profibus-DP网络, 你说的连接是可行的,但是要在step7中选择相应的网络协议。 不论何种连接,pc/pg不是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