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和PPI的区别

楼主(2001-10-15):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最近在看书时始终不明白MPI和PPI有什么区别以及它们各应用在什么场合.望高手能帮小弟一把,本人将不甚感激.

网友(2006-04-17):
mpi是多点接口的意思ppi是点对点的意思

网友A(2009-05-15):
请问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我也不明白?请问哪位能讲解的详细点吗?

网友C:
ppi用在200跟200之间。MPI用在300/200之间

网友D:
MPI比PPI复杂且功能更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pi用在200跟200之间。MPI用在300/200之间

网友F:
楼上的‘"陈石头",所有 的帖子你都这样回复 ,你这样的人遭人唾弃

网友G(2009-10-04):
都等于没说一样,教人要有诚心,要么别说。

网友H:
wincc我们也用mpi接口

网友I:
mpi能够接多个485的西门子设备,ppi一般就是plc和人机这样的接一对一的。

网友J(2010-09-10):
PPI与MPI的区别

在网络中每台进行通讯的设备称之为一个“节点”PPI与MPI同属SIMATIC工业子网,是主从协议的一种,只有主站才可以对从站进行读写操作。

PPI:从字面理解即点到点的接口,它是单主站通讯方式。

在PPI协议构成的网络中主站是唯一的,而从站不是只有这个唯一的主站才能读写其它从站的数据。

MPI:从字面理解即多点到点的接口,它是令牌循环传递的方式通讯。

在MPI协议构成的网络中每个节点设备既是主站又是从站。根据令牌(即总线访问权限)循环时间,令牌传递到哪一个节点,哪一个节点便成为主站,此时作为主站的节点才能读写其它从站的数据。

以上是我个人对PPI和MPI协议区别的理解,请各位指正,展开探讨。

网友J:
别人的见解,COPY过来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