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u数据库

楼主(2001-10-16):
系统是motorola的moscad系统,但是rtu的数据库不能和i/o板的实际数据相对应。系统配置如下: 站点配置:缺省的 网络配置:无 应用设置:数据库只建了一个table,有四个变量,属于数字输出量(discrete output),d1,d2,d3,d4。没有写process,i/o匹配正确。 用硬件测试工具(hw monitor)把i/o板的几个数字输出设为1,rtu上的相应的led也点亮,但是在应用程序里的数据库监控(database monitor)里面读表里面的i/o的数据是四个数字输入为零。数据库不能真实的反映i/o板的数据,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定义,我看说明书里面还有触发定义,我怎么没有找到,是不是因为没有定义这个选项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请帮忙

网友A(2011-02-10):
强制输出和逻辑运算后输出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