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张力控制方法

楼主(2001-10-17):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卷曲恒张力控制,变频器采用CT的UNIDRIVE+UD70,张力传感器和张力表采用三菱的。在有关资料中看到可以采用张力传感器和摆辊结合进行张力控制的方法,摆辊上有电位器。但是我想张力反馈的量只需取张力传感器或摆辊上电位器的值之一。不知两者如何结合使用?

网友A:
摆辊检测的位置量,反映的是动态的张力变化,在静态张力不变的情况下,摆辊是可以在任何位置平衡的(你可以观察一下实际系统)因此两者的控制对象是有所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