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G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

楼主(2001-10-17):
我打算用一台LG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其中有两台角速度要求相同,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另外一台角速度和其他两台不同,不过精度要求稍高,是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实现。另外如果前两台采用的是步进电机,会不会又会有所不同?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用DANFOSS的同步卡,保证角度同步。

楼主:
不知能不能对三台电机分别控制角速度

网友B:
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三台电机,则只能工作在v/f方式的开环运行,精度不可能高.另外一台变频器要同时让三台电机工作在不同的状态,请教123大虾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
我问过LG技术员了,可以加同步卡,不过只能控制相同频率的多台电机, 如果要有精确控制的话,另外再加反馈卡,不同频率控制只能用两台,不知大家以为呢?

网友C(2005-09-04):
不知反馈是那台电机的反馈,一台变频器加反馈卡就可以控制两台电机有不同的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