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侠留步

楼主(2001-10-19):
本人初涉lonworks,现在手上有一远程抄表方面的课题,由于echelon的开发工具买的很贵,拟购买现成的智能控制终端,购买一块网卡(当然要求有驱动程序),路由器等。为实现抄表pc与lon网络的动态数据交换,本来打算购买lns dde server,因为我的管理软件准备用c++builder,而c++builder有现成的dde控件,可方便的编写软件。但由于dde的速度问题,又想用opc。   我的问题是,如用opc的话,管理软件的编写难吗?应该用什么方式编写呢?

网友A:
我基本明白你的意思。以下是我的几种看法,供你参考。 1。你可以采用LNS DDE Server方式,这个方式完全适合抄表系统,一般抄表系统数据采集的实时性要求不太高。比如,有的业主一个月才采集一次。这一点和工业实时监控系统不一样。说其是监控,不如说是具有数据采集功能的管理系统。所以,如果用于远程抄表系统,LNS DDE SERVER 能够很好的满足你的要求。而且,开发速度极快。 2。如果用opc方式,你需要用Lonworks OPC SERVER,可以是基于LNS,或者非LNS的,都可以。开发管理系统中数据采集模块部分,也不难,可以参考Lonworks OPC 提供商提供的开发OPC 客户端的样例程序即可。2周左右基本可以完成。 不论是采用LNS DDE 还是Lonworks OPC ,在监控采集之前,你还需要网络管理工具对网络进行安装。因此,还需购买如LM等网络管理工具。(这对于你购买现成的智能控制终端而言,恐怕是唯一而且也是最好的方案了) 3。如果采用LNS 开发包,可以开发集成Lonworks网络管理工具及其数据采集的功能的抄表管理系统软件。 这个开发包,目前大约在6万。开发过程也不难,一个月可以完成Lonworks模块部分的程序编写和调试。 根据你这个课题内容,要求,项目预算,开发的速度及难易等方面考虑。如果是我的话,我的系统配置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C++Builder(or Visual Basic)+LonMaker+LNS DDE Server+ MS SQL Server(or MS Access)+PCLTA-10/20 或者 C++Builder(or Visual Basic)+LNS Kits+ MS SQL Server(or MS Access)+PCLTA-10/20 近来有些大客户实际工程技术支持工作忙于手中,回复可能不及时,请见谅。

楼主:
非常感谢衣卓先生的悉心指点。 关于为什么在抄表系统中应用opc,是因为考虑到该系统以后扩展的需要 比如,防盗,报警,防爆等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另外,大家知道你是在威通工作的,所以我想请你为以下的产品报个价 LonMaker+LNS DDE Serve PCLTA-10/20 可配置的路由(具体的型号你推荐一个) 再次感谢你的指点 祝工作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