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RSView32的I/O驱动开发?

楼主(2001-10-22):
RockWell RSView32能否与第三方PLC通信,有哪位大虾知道RSView32的I/O驱动开发?Help! mrzbk@21cn.com

网友:
绝对是可以的 我就使用它成功的驱动了三菱的 Qn2A PLC 并正常的投入了运行 不过并不是使用I/O驱动程序,因为它的结构不开发 但完成可以利用多种其它的方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