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 7.0 不通讯

楼主(2001-10-23):
请问高手:INTOUCH 7.0 与OMRON plc 不通讯,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Please call or write to Wonderware Beijing or ShangHai Office, provide your SN number. Wonderware will help you.

网友:
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比如你的plc型号,i/o server的版本,否则无法判断。

网友:
不通讯,问题出在:com 端口被锁定,

网友A:
你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1. is there a program to lock it? 2. your com port address setting is fault.(I/O 0x3f8 ..) to find your bios setting,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