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实时历史数据库平台

楼主(2001-10-25):
生产数据 – 现代制造业生产正常运转的根源。如果数据流更容易地从生产过程到达决策者的计算机上,则您可以快速地作出更为灵活的商业决策。不论是小的生活废水处理设备或是生产能源的电厂的经济运行,其成功的运行必须依赖准确的及时的现场数据。 新一代的实时历史数据库平台 iHistorian作为厂级实时历史数据库平台,可在极高速度下收集、建立文件并发布非常大量的实时的现场过程信息。iHistorian不论在性能上、实用及供给能力上,都代表了厂级(plant-wide)历史数据的采集和管理的大跃进。每一台服务器可以采集到100,000数据点,iHistorian可以在不牺牲速度及性能前提下,即可采集,传送以及回溯大量数据。 许多制造者面临的问题都是要找到一个快速、容易且便宜的方法来收集大量的重要生产过程数据,并转换成为工厂信息以改善生产效能,增加竞争力。全球自动化解决方案的领导者Intellution发表了iHistorian。它是一个全新的、厂级实时历史数据库平台。该平台奠定了工厂历史数据采集以及应用的基础。 iHistorian易扩充并符合经济性效益。让您极为清楚的了解现场操作,因此可让您分析并改善生产效能及竞争底线。 Intellution DynamicsTM家族组件之一 iHistorian乃是世界极高性能的自动化软件解决方案的Intellution Dynamics家族产品。iHistorian可完全整合其它Intellution Dynamics的解决方案,包括iFIX、HMI/SCADA过程监视及控制软件。还有设备及生产线停机管理专家系统iDownTime,它让您应用iHistorian收集的数据。经由iHistorian制造者可发展智能型工厂,以改良并整合现场操作,并优化供应链系统。 性能 l 每一台服务器可采集10万个数据点 l 极佳的数据压缩效率 l 高扩充性的架构 l 真正瘦客户端管理 l 世界领先级的性能 l 符合FDA的21 CFR Part 11法规 l 支持世界时区段及夏时制 l 毫秒级的数据采集 iHistorian显著的特征: iHistorian乃是新一代的厂级历史数据采集技术,且为厂级智能型应用提供基础。以下列出iHistorian的一些显著的特征: l 可从单一台人机界面HMI的系统扩充到厂级100,000点的数据采集,让您看见厂级的生产信息。通过增加其它数据采集服务器,则采集监侦的点几乎是无限的。 l 可让厂级数据的采集及回溯的效能达到最佳等级,以支持厂级智能型应用所需的信息。 l 可在任一地方以基于web的管理端来管理、组态iHistorian的应用。 l iHistorian乃针对“21 CFR Part 11”法规兼容所设计的特色,非常容易建立起数字签名和电子记录等功能。 l iHistorian的自动显示数据点及组态大量的点,可减少组态时间及错误的发生。 l 利用强有力的iFIX趋势曲线图,以分析并不断地改善工厂的操作。 l 利用iHistorian独特的索引点”indexed point”特色,可在历史数据里快速对于相关的数据以公式为基础取回数据,而不需应用多余的时间来查询,如:生产下单号码。 l 利用强有力的微软Excel “Add-in”插件来制定,分析,开发iHistorian数据相关的报表和文件。 产品功能 n 可采集无限数据点 每一台iHistorian服务器部能在不牺牲效能上采集100,000不同的数据点。要采集新增的点,只要简单的加一台服务器在应用里即可。每一台服务器具有专一的地址,而且可从任何一台客户端存取多台服务器。 n 秒以下的数据采集速率 iHistorian不但在秒以下的速率,让同时采集数以千计的数据变为可能,而且透过高效率的压缩方式,iHistorian也可将储存的数据只占据磁盘极小空间,平均每一个值只占5位。经由每秒20,000事件的储存及取回速率,iHistorian在采集及储存信息上可传送极佳的效能。 n 强力的数据压缩 iHistorian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每台服务器仍可采集十万个数据点,而且依然在最小的档案范围提供极佳的数据取回性能。因为它具有这些强有力的压缩能力以最小化负载及储存空间的须求: l 采集器压缩表示以百分比计量的死区,它可减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点数。若一个新值,只有在超过上一个被送出的值大于死区的值或数据质量改变时,才会被送到服务器。 l 归档压缩,类似于采集器压缩,提供对一数据点值变化的百分比死区,这个值只储存在当它不能在某一死区的范围内被插入。 l 刻度浮点的压缩技术,用二位储存浮点值。 l 插入取样的压缩技术可让大量的数据点容易地压缩及显示而不会损失任何数据。在取回时,数据可能聚集到一特定的数量点。数据可在被取回时显示出取样值或取样之间的最大最小值。 n 支持世界多时区 iHistorian能让使用者配置客户端并穿过不同时区来分析数据。当本地时间有不同或夏时制改变也不须用手动来补偿。对于全球化的生产操作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优点。 当iHistorian采集数据时,它会转换本地时间成为UTC利用非时间区特定方式来代表数据及时间,并从已被收的数据中截取时间区,当取回时,iHistorian客户端会对不同的时间区做动态补偿。在数据察看时显示地都是采集器、客户端、服务器的时间区或任何支持操作系统的已设定之时间区,并且完全支持在每一个不同时间区里的日光节约之改变。 n 时间标记分辨率 所有在iHistorian里的时间标记都可达到一微秒(ms)分辨率,且任何数据的储存都可在此等级。从多个采集器的时间标记可以与服务器的时钟同步。此功能让介于各数据点从不同站上采集的参考值,能够对于事件顺序的决定,在毫秒作比较。采集器每以100ms的速度采集数据,并利用负载平衡来提高系统性能。数据源支持的地方,采集器也可被组态,以采集在非请求基础上(例外)的信息。以充分地增加数据采集的爆发模式(Burst Mode)的速率。在离线时采集的数据,即经由文本采集器的数据可有1ms时间标记分辨率。 n 与iFIX完全集成 iHistorian的构造支持丰富的客户端可视化选件, 其中包含了iFIX自动化软件。从iFIX WorkSpace可直接存取iHistorian的数据。经由标准的iFIX图形对象,您不但可以图形显示及分析来自多个iHistorian服务器的数据,而且可以混合不同范围及时区的数据在同一图上。强有力的iFIX Client内含VBA,可直接调用iHistorian COM-based的API接口取回数据来显示并且可画出基于时间的图形。 n 真正瘦(Thin)客户端的管理 iHistorian特殊强健的web-based管理工具使得组态与管理应用非常容易,不论是在工厂的任何位置,任何人只要有的相应的安全许可就可经由网际网络存取iHistorian服务器URL。经由iHistorian的基于受客户端的管理选项,您可建立并管理历史,激活/停止收集器、组态点,监视主要状态及性能指示、警报及讯息。 n Excel Add-in插件 iHistorian提供简单容易使用的Excel Add-in接口, 以取回数据产生报表等。使用Excel Add-in您可查询目前、原始、抽样、过滤或是计算过的数据。 Add-in也可以归档iHistorian、采集器消息及点的文件。Excel也是用来导入过程数据或是历史数据的极佳的工具,同时也可以输出数据到其它的应用。 n 专为21 CFR Part 11而设计 iHistorian是Intellution专为”Designed for 21CFR Part 11”创新的产品之一。它包含一大群关于保持电子记录和数字签名的功能,符合FDA的21 CFR Part 11法规。发展兼容于21CFR Part 11的解决方案,主要考虑由FDA制订的制造法规。利用功能丰富的工具,用户可以授权检查、查核线索及追踪修改值与报表。对于积极遵守电子记录和数字签名的相关法规的符合法规的生产者在保持电子记录的解决方案上,iHistorian乃扮演重要的角色。 n 简单的组态 iHistorian通过自动发现及整批组态数据点,可简化建立及组态数据点。从数据源的位置:iHistorian采集器透过预先设定的过滤器可浏览数据服务器名字位置,透过数据名字及其组态也可自动地建立iHistorian的点。此方法可组态大量的点,而不会有任何数据输入的错误发生。在数据建立在iHistorian之后,它们可独立的组态或使用过滤器及多重选择组态以对大量的点做相同的改变。例如:对一些特定点的组,改变它们的Poll time。 n 数据回取 传统历史数据之收集、建文件及取回时间系列数据都是以模拟过程数据为主。iHistorian更进一步采用支持大范围的简易及复杂的数据型式,包含字符串及BLOBS (Binary Large Objects)。 iHistorian也可以利用索引数据点引入关系数据到厂级历史数据管理平台,例如:一批次生产ID可以作为字符串来归档。其它的过程数据也可被取回,当做批次ID的特定值,而不须知道批次执行的确切时间。相同地,也可以根据数值型的点作为基准进行查询---当此点的值较低、较高或相等于某一个值,则只取回那些数值点之值。这个很有特色的功能简化信息报表而且考虑到相同阶段的不同批次反应,可以很容易的比较过程数据,另外以索引点值为基准,iHistorian可以直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