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1-10-27):
我在做登录的窗口时,密码要么显示出你输入的,要么什么都不显示,怎么才能显示我输入一个键,它给出一个*号,(不用通过编程),请高手们帮忙,谢谢先!!!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方法.

网友A:
但是你可以做个软件盘,用鼠标点击,再在屏幕上的文本框中回显*号!

网友B:
使用文本编辑控件(ActiveX control)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