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IX中定义开关量输入

楼主(2001-10-28):
请教各位FIX高手,如何在FIX中定义PDN的开关量输入点,是否需要在DIRECTSOFT中进行编程,来实现PLC与FIX一一对应!急!急!

网友A:
通过SUC中的SCADA组态,通过PROFIBUS和下位机建立通讯,通过变量地址的映射,即PLC中变量的地址和FIX中定义的开关量地址相对一致对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