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单片机与S7-226的通讯

楼主(2001-10-30):
小弟用SIEMENS PLC S7226,HITECH触摸屏1711,以及四块智能仪表作了个装置,用于电力上的备自投,工作正常。可是老板嫌触摸屏太贵,要我用单片机开发一个人机界面替代1711,就我想来,这个有点难。要有中文显示,主接线图(图片),还要有故障记录和对S7-226里的参数进行整定,且要有两个通讯口,一个与S7-226通讯,另外一个用于远程通讯(SCADA系统)。各位大侠,有啥建议或实例,敬请赐教。

网友A(2007-01-27):
利用PLC自身的通信端口进行通信,看是232还是485通过转换就行了。读取PLC上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片机最好做从机,这样你不需要了解西门子的PPI协议了。PPI协议西门子没有对外公开,虽然有人已解出来。当然其合作厂商应该是有PPI协议。HITECH触摸屏做主机是最容易设计程序的。只能仪表是通讯么?如果是通讯的话,最好让单片机和仪表通讯协议一致。这样已经站用了2个通讯口了。做SCADA的话,再增加一个通讯模块给CPU226。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