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关于CAN总线使用的双绞线

楼主(2001-10-31):
各位好!关于CAN总线使用的双绞线使用国外的双绞线才能进行理想传输,可国外的双绞线老贵了,都6,7美金一米。好像那种双绞线有其一定的绕法,不知各位中有谁知道那种线的绕法有何独特之处,望不吝赐教。

网友:
你想自己绕线吗?好象不大可能。 其实Belden的CAN双绞线好象也没有你说得那么贵,不过比国产电缆确实不便宜。

网友:
频率越高,要求芯距越大,线越粗,也越贵。当传输频率很低时,随便选用双绞线都能正确通信,只是强度应当引起注意。作为系统应用,还是从标准推荐的线缆中选择好。

楼主:
我倒不是想自己绕,只是想知道绕法对双绞线性能有哪些影响而已。谢谢两位了。

网友:
想问一下,有没有将CAN总线转换成光纤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的转换器, 请各位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2002-04-10):
常州有一家有你要的。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