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摇控设备?

楼主(2001-11-01):
请问哪有无线摇控设备?用于两地传输数据,并能与PLC或计算机相联.请尽快与我联系,zhao-hy@263.net

网友A(2001-07-21):
关于无线摇控设备能否描述具体些。

网友B:
我用过数字电台作为plc及上位机的通信媒介,必须符合rs232。传输距离40公里。helloswj@0451.com

网友C(2001-08-22):
我用过朗讯科技的无线网络设备,无线电台可以直接与网络口连接,利用网络口来传输数据和图象,速率可达11M。non21@sina.com

网友D:
根据您的要求可以有很多解决方案,可以告诉我您的使用具体情况吗

网友B:
解决方式很多 我曾使用过MOTOROLA的230M数传电台,效果一般。 现在使用的是一家芬兰公司SATEL的satelline-3as,Modem,radio是一体的(468M),小巧,实用。 但以上这些都是RS232-》modem->radio的 Mr.Dengjian 你说的lucent的设备在什么地方有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B(2001-11-01):
目前有2种方法。 一是采用超短波电台的RTU设备,可以实现远距离,站数很多,结构复杂的系统,空间速率1200-9600。此类的最佳产品是MOTOROLA 的 RTU, 可以接PLC,计算机,优秀的空间网络协议,本人曾用他在国外做过工程,效果极佳。其他还有一些相似的产品,但性能差得很远。 二是朗讯的无线网桥,纯粹以太网结构,但距离不能太远,站数不能多(3-5个),而且必须是可视站之间,中间不能有任何遮挡。一般用于多个局域网之间的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