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事件报警???SOS

楼主(2001-11-01):
报警事件设置后,每次运行WindowViewer时都要对相应的事件报警一次,这样就显得多余了。请教高手:该如何控制事件报警,使其随心所欲?谢谢!

网友A:
I can not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but you can usd dot field of ".alarmenabled", to test your question.

楼主:
做一个小程序, 启动30秒后再ENABLED 各个I/O点的报警。

楼主:
在应用程序脚本中写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