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NEURON3150外存扩展?

楼主(2001-11-02):
请教各位高手: NEURON 3150 在扩展外存时,如用到锁存器的话,其~E脚与MCS系列单片机如8098等的ALE脚用法是否一样?或有其它使用方法? JOEYGM

网友A:
不一样!!!!!!! 3150的时序是属于motorola 单片机类的。 51、96系列 rd wr ale 3150 68k系列 r/w, /e 数据手册里有时序图,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