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TP170A的组态问题,急~!

楼主(2001-11-04):
现需要组态的硬件有:TP170A,S7 315-2DP PLC,EM277,5412卡。我们用DP协议把组态下载后系统报告2条报警信息,1)波特率设置不对;2)地址设置不对,超过5412卡的所设的最高地址。我们设置的波特率是1.5M,最高地址都是31,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当下载组态到315-2DP PLC时,如果TP170A 连在网上,则报告说TP170A的组态需要重新下载,我们不知道TP170A是不是需要有GSD文件? 请发帖或回个信告知组态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2006-05-24):
EM277是用到S7200上的吧。TP170A如果连接S7 315-2DP的MPI口,不用在S7 315里组态吧。

网友B:
1、在S7-300的组态中不组TP170,只设置TP170的参数;
2、PROTOOL集成在STEP7中,在STEP7中可以组态TP170A,但在TP170的参数设置中设置DP通讯参数和选择PLC的CPU位可置;否则会提示组态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