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西门子S7-200PLC通讯协议

楼主(2001-11-04):
我想利用VB来编写西门子S7-200PLC通讯的程序,但不知道其通讯协议,想请各位同行帮忙!谢谢!

网友A(2001-08-16):
200的系统手册上有吧,你查查吧。

网友B(2001-11-01):
待着你的伊妹儿

网友C:
很简单,你需要一个软件包(*.DLL).在计算机上用VB动态调用即可实现对PLC的数据交换我有软件包 hekun2002@sohu.com

楼主:
使用自由口协议,自己可以制定协议,只要pc端和plc 端都遵循这份自定义的协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