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室温控制

楼主(2001-11-04):
在一个大概为21m3(2.0m*3.5m*3.0m)封闭的房子里,控制室温36度。由PID可调温控仪与电动调节阀组成,控制蒸汽的流量。但就是控制 不住室温,特别是白天,总是居高不下(大概在40度)。我已装了排气扇。请教!!!

网友A(2001-09-10):
你的传感器和排风扇放的位置不对,另外PID调节器的设置参数有问题.

网友B:
你的传感器和排风扇放的位置不对,另外PID调节器的设置参数有问题.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传感器位置是否能代表室内温度很重要是不是传感器位置放在偏冷的地方?温度的PID调节很容易的。

网友A:
传感器和排风扇放的位置不对将导致调节错误,另外PID调节器的参数看起来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包括智能化自整定PID调节器.

网友C:
既然要求精确,难道这个屋子里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位置不同,测出的温度也必然不同。

网友C:
同意吴工的观点,要求控制精度时,要注意两点。首先提高传感器自身的精度,一般要求传感器精度高于控制精度;其次是增加传感器数量,降低环境温度与传感器达到热平衡的时间。建议考虑一下可多点数联网的数字传感器。

网友D:
关键问题:(1)选择合理的气流组织设计 (2)传感器测点建议采用多点平均化(由标准产品) (3)室内温度控制考虑大滞后现象,调整P/I/D之值 (4)蒸汽用量是否计算过

随便看看。。。

网友:
同意ZDAE的观点,建议使用数字化多点传感器,比较方便,可参见 :www.lance-cn.com LTM8203多点温湿度巡检控制仪

网友E(2001-11-04):
调节阀漏蒸汽, 选用进口阀门吧. eroland-dalian@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