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现场总线与以太网的连接

楼主(2001-11-05):
当前多种现场总线都提供到Ethernet的转换接口,有些还宣称已实现与TCP/IP的无缝连接,但实现的方式各不相同,您觉得哪种最好,或者您认为什么才是实现现场总线与以太网的最佳连接方式?

网友A(2001-05-22):
可以考虑Rockwell Automation 的ControLogix系统。

楼主:
参考OPTO22的ETHERNET I/O系统、SNAP-IT系统。 WWW.OPTO22.COM www.managetherealworld.com

网友B(2001-07-12):
可以用串行接口接到一个路由器(只需支持tcp或udp协议即可),再经路由器上网。但现在只做到单节点上网

网友C:
可使用MOXA的NPORT系列产品,详情请查阅:www.moxa.com.cn

网友D(2001-09-11):
请教: 如何实现串行总线与以太网的连接,如何考虑速度匹配问题!一般有几种方法可选用?!

网友E(2001-11-05):
目前多家现场总线标准化组织都发布了基于以太网的现场总线标准,如PROFIBUS 的PROFINET,FF 的HSE等。这样的协议集成才是最无缝的。 当前也有一些公司开发了现场总线与以太网间的网关,但这之间有一个时间调度的关键问题,不同的协议在这方面的机制是不同的,简单的网关是不能彻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