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IX问题

楼主(2001-11-06):
请教各位大侠: 1 如何以最小化的方式启动应用程序(第三方开发的或FIX文件--EXE文件) 2 如何控制定时关闭应用程序(同上)

网友A:
在系统配置选择中选择任务菜单,选择应用程序,点后台方式及可。

网友B:
你想在工程上留后门吧 哈哈 可以在VIEW的宏上加入AUTO宏,采用FIX32命令你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