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容式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楼主(2001-11-07):
用电容式的传感器,可不可进行非接触式测量非金属的厚度?(实时在线测量)

网友A(2001-09-29):
具体阐述电容式的传感器的规格。。

网友A:
用电容式传感器测量非导电材料的厚度是一种可行的常用方法,具体应用要看测量方式和要求的测量精确度。材料的材质是否均匀,界电常数是否稳定,比如水分的分布极其变化等对测量精确度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