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PLC RS232电缆上位机连接的疑问

楼主(2001-11-08):
各位高手: 小弟有一台OMRON C28H PLC 机上有RS232C电缆接口,于上位机连接电缆如何制做?SSS中的各参数的设置?多谢!

网友A:
问OMRON买啊,也可以自己按照手册上说的做一根

网友B:
我也是不太懂这个玩意!而且我想学习一二!

楼主:
您好! 您有OMRON C28H RS232C 通信接口资料吗?给小弟介绍一下 吧! 以下是RS232接口标准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串行通信接口标准简介: RS232C是1969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dustries Association)所公布的串行通信标准."RS"是文"推荐标准"一词的缩写, "232"是标识号,"C"表示此标准修改的次数.它即是一种协议标准,又是一 种电气标准,它规定了终端和通信设备之间信息交换的方式和功能.PLC与 上位机间的通信就是通过RS-232C标准接口来实现的. RS232CR的标准接插件是25根的D型连接器,但实用中并末将25个引脚全部用满,最简的通信只3根引线,最多的也不过用到22根.在上位机计算PLC的通信中,使用的连接器有25针的,也有9针的. RS-232C采用负逻辑.规定逻辑"1"电平在-5V~-15V范围内,逻辑"0"在+5V~15V范围内.这样在线路上传送的电平可高达+(-)12V,较之小于+5V的TTL电平来说有更强的抗干扰性能. RS-232C标准中还规定:最大传送距离为15M(实际上可达约30M),最高传送速率为20Kbps(Kbit/s) RS-232C引脚及信号定义(1) 引 脚 信 号 说 明 1 保护地 (可以不用) 2 TXD 发送数据 3 RXD 接收数据 4 RTS 请求发送 5 CTS 允许发送 6 DSR 数据装置准备好 7 信号地 --- 8 DCD 载波检测 20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22 振铃指示 响铃信号 RS-232C引脚及信号定义(2) 引 脚 信 号 说 明 1 保护地 (可以不用) 2 RXD 接收数据 3 TXD 发送数据 4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5 SG 信号地 6 DSR 数据装置准备好 7 RTS 请求发送 8 CTS 清除发送 9 --- --- OMRON CQM1 PLC 上的RS-232C规格 引 脚 信 号 名 称 方 向 1 FG 接地 --- 2 TXD 发送数据 输出 3 RXD 接收数据 输入 4 RTS 请求发送 输出 5 CTS 清除发送 输入 6 -- 不 用 -- 7 -- 不 用 -- 8 -- 不 用 -- 9 SG 信号地 -- 连接器配合 FG 接地 -- CQM1 与计算机的连接 CQM1 通用个人计算机 1 --------------1 2 --------------2 3--| |--3 4--| | 4 5 /|--5 6 / |--6 7 / 7 8 / 8 9 9 OPEN

网友C(2005-12-10):
机型太老了,俺没玩过

网友D(2008-08-23):
哈哈 你在上课吗?

电缆自己作(查欧姆龙资料),软件选c200h,省下的慢慢琢磨

网友E(2008-09-23):
介绍的挺详细,学习学习。

网友F:
呵呵;这与C200H是不一样的;

不过对应的OS倒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