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nsql中的workbook

楼主(2001-11-08):
我是一位新手,请问client中的workbook如何安装?作报表是除workbook外是否还有别的方式?

网友A:
首先在操作系统中安装ms office ,然后安装insql的客户端工具,workbook就会插入到excel的工具栏中。有许多第三方软件都可以,我可以推荐很好的报表制作工具叫crystal reports的软件,功能非常强大,专业的报表制作工具,wonderware就有。联系我可用e-mail 地址:zhangling@eastdream.net或metal_1@163.com.另外,我想知道你有insql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