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OMRONHL 不能启动

楼主(2001-11-08):
请教各位高手: OMRONHL 有时不能启动,需要不断的重新开机,方可启动。为什么?我们使用INTOUCH7.0。Windows NT4。0.

网友A:
问题太笼统,请详细点,可以给我发e-mail:zhangling@eastdream.net or metal_1@163.com

网友B:
(估计是电源模块出了故障) 不知道是不是每台机器都出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