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learner!

楼主(2001-11-10):
各位同志:请教我现在有一个2。2kw的三肯变频器!!电机一个,计算机一台,流量计一个带485接口如何,组成一个简单的调速的控制系统,就是将流量计的流量大小调整我的电机的速度,是一个开环控制,!!!!!!!!!!!告诉我需要看什么书和用什么软件 !!望高手给我指教一个大体的方向!

网友A:
单控制一个流量没必要用计算机,也没必要用485接口,因为三肯公司变频器很好,价格也低,可就是通讯能力不行,接口板质量也不好。不如将流量计的电流信号(4-20mA)送到一个PIC调节仪表,经调节器调节后送出4-20mA电流信号控制电机转速,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这应是一个闭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