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确定:Siemens PLC较熟朋友看过来!

楼主(2001-11-11):
问:选S7-200系列还是选S7-300(CPU314)系列更经济? 条件及技术要求: 1、要使用Profibus总线(别问为什么),3个相同的PLC系统分别相距1.2KM,通过上述总线系统与上位计算机通讯。 2、每台PLC配置为,12个AI输入,32个DI,32个DO 3、上位机运行Citect,是否要5613卡?价何? 4、如您对此方案感兴趣,可与我联系,报您的方案和价格。 如能合作,非常荣幸! Email: hzady176@qj.yn.cninfo.net

网友A(2001-02-23):
伊妹儿我:lx116@163.net

网友B:
Please e-mail to me,I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

网友C:
我将详细给你解答! E-MAIL:jzhmao@elong.com

网友D:
314 is not good,no profibus port,it mean you need another m cp342-5. 315-2 is ok. cp5611,cp5613 all is ok,cp5611 is cheaper. you also need simatic s7-profibus protco. from ctinoffice@21cn.com

网友E:
315DP可满足您的要求,1.2KM的距离太远,传输速率会降低

网友F(2001-04-03):
S7-200不能实现此功能,s7-300 cpu为315的 plc 可以完成此功能,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若愿意的话可以给我发Email 我的Email是:79123@china.com

楼主:
选用S7-226即可,需CP5611,建议用WINCC4。02。 zhbnt@hotmail.com

楼主:
控制器采用德国Siemens公司的S7-300系列PLC,双CPU冗余配置, (2) 模块配置 控制系统选用模块的型号、数量如下: CPU315-2DP ,128KB 内置FLASSH EPROM,电池数据后备; ET200M I/O通讯卡件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32点,24VDC,额定输出0.5A,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4~20mA / 1~5V, 8通道 SM332模拟量输出模块,4通道电流/电压输出,, CP342通讯处理器, (3) 网络配置 CPU和扩展单元的通讯采用Profibus双工冗余电缆。 上位机 CPU PetiumII 500MHz 硬盘 10GB(越大越好) 内存 128MB 驱动器 3.5” 一 个,40 倍速CD-ROM 接口 两串一并 环境适应性 温度 0℃-55℃,湿度 0-95% 抗干扰能力 满足 IEEE472 标准 PLC通讯能力 12Mbps (Max) CP5412网卡一套。监视器采用21寸CRT(分辨率要到1280X1024)。 距离长要配中继器。 模件多少的分配,不仅要根据点数来配置,而且要根据工艺的需求来配置,要分析设备的工艺流程、和运行方式来访来分类, 原则:安全可靠、维修方便、有一定扩展空间、经济节约。 如: 根据设备的不同,将互为备用的设备,分在不同的ET200M,实现故障分散。 如果有项目可以一起编程,互相提高,互相学习! 希望经常联系!

楼主:
不知是否可提供演示开发版软件供学习编程及了解该软件。 软件报价,及硬件报价,有关资料可否提供。 江苏淮安淮海西路291号华能淮阴发电厂检修热工计算机班 姬长宝 邮编:223001 0517-3598723

网友G:
对于PLC,在距离较远时,可以考虑使用无线电台传输数据。 在我部的工程中,S-200,S-300均使用电台完成了几-几十 公里的数据传输。 电台的传输速率慢一些,但大多数场合 可以满足。 有关具体情况可以联系我: qizhyo@sohu.com

网友G:
《关于测控系统中PLC的远程无线数据通讯》       无线调制解调器专用于无线远程测控。   我们为国内的许多系统集成商配套了关于无线远   程测控系统的相关设备,完成各种测控数据的无   线远距离传输。尤其大量成功地应用于研华模块   ADAM4000、5000系列、西门子S7系列/MODICON-   PLC 的远距离无线测控系统,将 PLC与中心站的   联网范围由现场总线的厂区区域扩展至数十公里   的范围,适用于水文、水利、供水工程、石油、   煤气、电力等行业的远程测控系统。       1. 智能化无线MODEM   简介: AW1200系列,与无线电台配合,内置    CPU,具备完善的数据处理、电台驱动、    空间数据检错等功能,全透明传输各种测    控设备(IPC、PLC、模块)的串行数字信号。    数据口RS232或RS485可选。       直接连接ADAM模块、PLC等,并支持FIX、    INTOUCH、MCGS、组态王等组态软件中的驱    动程序,无须修改软件。      关于无线数据通讯:      应用无线系统可以大大延伸测控的领域。这里所   用的电台为低成本的超短波电台。与2.4G扩频电台   相比价格低廉,信号绕射能力强,传输距离远。      应用我司开发的无线调制解调器,选配进口或国产   无线电台、天线,即可架构性能可靠、成本经济的   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每站总造价仅为几千元。可以   以232或485方式与IPC、PLC、模块直接接口,全透   明传输,支持组态软件中的驱动程序,无须改动原   软件。   请联系我们:   tjanwei@163.net

网友H(2001-07-17):
我将详细给你解答! EMAIL:zhyb@ihw.com.cn

网友I:
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提供全方面的技术服务。我们是西门子工控产品的一级代理商,我们的电话:   010-63446711/63446753/63287091/63284729

网友J(2001-10-29):
If the speed is not importent,you can try MPI.not profibus!

网友K:
用的起这么好的组态软件还选什么200,300的400算了,无聊的半死

网友L:
如果想好用不贵,就选mcgs组态软件!好象是免费用但是就是老是提示你要购买,,并不是不能用!所以可以一实!

网友M:
你们是不是钱太多了?其实用3个226作从站,计算机用5613即可。

网友N(2004-07-02):
我是一名初学Siemens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电气维护的新手,询问在哪有学会看懂Siemens电气控制图的书或资料,CNC为880、840C、840D;及电源模块、伺服驱动模块方面的资料。回复mlcq@sohu.com

楼主:
你的系统并不复杂,难在PLC相隔太远。要加光纤联结,用Em277,S7_200, CP5611等,有兴趣与hanslio@sina.com联系。

网友O:
314没有DP口要另加模块,216模块用到了极以后没任何扩展余地且不性能不太稳定,最好是用313C自带DP接口,最经济我可帮你

网友M:
每台PLC配置为,12个AI输入,32个DI,32个DO ---------------------------------------------- 这也叫用到极啊。 不就1只CPU-226(24DI/16DO)+3块EM231(4点AI)+1块EM223(16入DI/16出DO)+1块EM277吗。还可以加2块扩展,足够乐。一般点数不会差这么多的。如果再不够就是设计上的问题了,一定是以前做方案时捣浆糊:D 性能不稳定倒是没有遇到过,一般都是程序问题。 ----------------------------------------------- 要说经济还是我这个方案最经济乐。 还有啊,S7-200的编程电缆比S7-300的便宜,S7-200的编程软件是免费的,而S7-300的是要钱的。

网友M:
profibus-dp用光纤太贵乐,大家的公司比起西门子可是小多乐,这么奢侈干吗啊。用电缆连接足够乐。1.2km可以加个中继,如果嫌西门子的太贵,用国产的也可以乐。

网友P(2006-04-13):
下面引用由ct在 2001-3-12 19:27:00 发表的内容:
  314 is not good,no profibus port,it mean you need another m cp342-5.
  315-2 is ok.
  cp5611,cp5613 al…
--------------------------------------------------------------------------------------------
哥哥你英文真好,哪个星球学的啊?

网友Q(2008-06-17):
系统并不复杂,难在PLC相隔太远。要加光纤联结

网友Q(2008-10-06):
系统并不复杂,难在PLC相隔太远

网友R:
314-2dp,对于.profibus来说1.2KM距离有些远,适当考虑以太网

网友S:
yyynan@yahoo.com .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