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DDE,还有什么方式?

楼主(2001-11-11):
除了DDE,第三方应用程序(例如VB,VC,CB等)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和Intouch交换数据?因为我觉得DDE不是很可靠,它并不能保证能准确读取数据,通信一超时,就没法读到数据。

网友A(2001-10-06):
There are some functions to communicate withe InTouch 1. DDE (Dynamic Data Exchange) 2. OPC (OLE Process Control) 3. SuiteLink 4. IDEA (InTouch Database External Access) of toolkit

网友B(2001-11-11):
你可以用windows下的api函数:sendmessage。当然,前提就是扔掉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