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ep7中sources下文件有什么用?

楼主(2001-11-12):
本人在step7编程时,发现sources下可以导入*.awl文件,但是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作用? 我想问一问,能否把sources下的文件变成stl语句表呢? 我把stl语句表转化为sources下的文件,但是转化不回去,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一回事?? 先谢了!!!

网友A:
如你想把S5程序在S7V5.0管理器中阅读时需要用sources文件导入.

网友B:
它是s7程序的源文件

网友B:
不好意思,source下的文件就是用stl编的呀。

网友C:
任选一BLOCK打开,在菜单栏的OPTIONS下的CUSTOMIZE,选择SOURSE FILES,然后单击EXECUTE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