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PID参数呀?

楼主(2001-11-13):
请教如何在组态王中定义PID参数呀,是在命令语言中吗?这样的话,也太图了!

网友A(2001-09-28):
组态王无PID函数,要自己编程

网友A:
forcecontrol 的控制策略生成器里你想要的控制策略都有

网友B(2001-10-31):
PID算法的详细解释?

网友C:
力控的控制策略生成器是基于功能块的,里面有很多非常实用的控制功能和算法。 如果您想达一个PID回路只需在我们的应用软件中选择一个PID控制模块、一个模拟输出模块、一个模拟输入模块。用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如果您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请和我联系。 010-82856161/2/3/4 E-Mail; oushl@sunwaylan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