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1-11-15):
我在INTOUCH7。1下编的一个程序在WIN98下就不能PLC通讯,而到了WIN2000下或NT4。0下却可以通讯。I/O SERVER是ABKF2。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INTOUCH, The perhaps reason is Win98 has some bug and the server pack version is not suitable. Win2000 can find a lot of hardware so it can quickly support AB KF2. You can try the following method to resolve it: 1. Use RSLinx DDE software (OEM version) from Allen Bradley company, it is about RMB 6000, it is typical communication software, it can replace I/O server software. 2. Continue to use I/O server software, but you need to find the old communivation software like AB 6200 or APS, copy a part of driver software which support the AB Card. The file name is same as the hardware, like abkf*.*.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