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流量累计?

楼主(2001-11-15):
如何在InTouch7.0中,实现瞬时流量的累计。

网友A:
store this data in your PLC ladder, and get it to InTouch.

网友B:
Mr. Sun, The method is based on the type, precision of the flow mether and communication. If it is high precision and it use speci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 so the flow meter can supply a lot of parameters to PLC/PC, you can read it from the accumulation valve parameter, it is very accuracy. If it is use middle level precision and use traditional signal like 4 to 20 mA siganl, frequency signal, you should write PLC Program to calculate it. Do not forget to set some buttons in InTouch to execute RESET, START, STOP, ALARM etc. PLC program scan time is faster ( less than 10 ms) than commuinication with PC ( DDE is typical 1 second). If it is low precision like flow switch, you can use PLC program or you can use InTouch script to save PLC memory. Regards, Raymond

网友C(2005-04-20):
也不照顾一下不懂英文的我。

网友D:
用流量累积器呀,将4~20mA的信号接入,加上温度压力补偿就可以得到标况下的流量了(质量流量计不需要补偿)。当然也可以送到PLC,由PLC进行累积。

网友E:
if siganal is same ,plc can du that!input the signal to plc !changer the program to summber it!so computer can see the number!!

网友F:
你的流量计输出是脉冲还是4-20mA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