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

楼主(2001-11-15):
本人有CPT,请教计算机与欧姆龙CQM1H系列PLC进行联机编程用的电缆如何制作, 200H,200HE,P系列呢?多多谢!

网友A:
PLC和计算机都是提供9针头时: PLC 计算机 2 ----- 2 3 ----- 3 9 ----- 5 PLC侧4、5短接,计算机侧4、6短接和7、8短接 OMPLC的CPU如果有提供RS232口,其与上位机的连接电缆都与上面相同。 CPT软件不能支持CQM1H,必须使用CX1.2或CX2.0

网友B:
CPT软件可以支持CQM1H系列,将PLC Model选为CQM1,CPU选为CQM1-CPU43即可。 有问题可以联系mxqfnw@sina.com

网友C:
谁有cx2.0软件给我,本人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