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象,音频采集

楼主(2001-11-16):
有10路图象信号,10路音频信号需要采集,不知用什么摄象头,什么采集卡, 不知有没有多路音频视频采集卡,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图像信号的采集要区分彩色or黑白,静止or运动,通常是先确定摄像头,然后才确定使用什么样的图像采集卡. 对于音频信号,可以用A/D采集卡去采集,注意采集频率为音频信号的5倍以上为好. 你可以去 www.adlinkchina.com.cn上去找找,说不定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