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ISA和PCI总线

楼主(2001-11-16):
请教: PC机中ISA和PCI总线有何区别?对应的数据采集卡功能上有无区别?

网友A:
建议你去看看这个网站,他里面有很多硬件方面的标准: www.hardwarebook.net

网友B:
PCI总线数据带宽:133MB/s ISA总线数据带宽:8MB/s PCI总线支持中断共享,ISA总线不支持 PCI总线支持bus master DMA ,ISA不支持 PCI总线支持PnP,ISA总线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