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1-11-16):
请教旋转编码器的原理与功用

网友A:
加上我一个吧

网友B:
旋转编码器一般接在电动机或者轴类零件的尾端.(应该说是同轴运转)其实旋转编码器最简单的原理就是:电动机运转一圈,旋转编码器也正好转一圈(因为它们是同轴连动的).旋转编码器内有一个圆的遮光片和一个遮光器.就是说编码器转一圈可以发出一些脉冲(看各种编码器而定,有的200个有的300个有的甚至几千个).说简单一点就是电动机转一圈可以发出固定数目的一些信号,把这些信号发给PLC就可以进行计数.这样就可以知道电动机转了多少圈了.

网友B:
旋转编码器一般接在电动机或者轴类零件的尾端.(应该说是同轴运转)其实旋转编码器最简单的原理就是:电动机运转一圈,旋转编码器也正好转一圈(因为它们是同轴连动的).旋转编码器内有一个圆的遮光片和一个遮光器.就是说编码器转一圈可以发出一些脉冲(看各种编码器而定,有的200个有的300个有的甚至几千个).说简单一点就是电动机转一圈可以发出固定数目的一些信号,把这些信号发给PLC就可以进行计数.这样就可以知道电动机转了多少圈了. 有空大家多联系:EMAIL:qinqiu@wx88.net

网友C:
各位高手: 请教各位高手,在广州市场上那里有比较好的旋转编码器卖,大概多少RMB,请多多指教。

网友D(2004-03-30):
SZL-30-1024LF-30G,这个型号有没有?

网友E(2005-10-24):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介绍啊

网友F:
PLC与编码器的应用       现在的工控行业中,编码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在此讲述一下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提意见,如有疑问也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       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电器干扰的功能,价格贵。在选择使用时,可参考以下几点。包括成本、分辨率、外形尺寸、轴负荷及机械寿命、输出频率、环境、轴旋转力矩、输出回路等等。      应用举例       它一般应用在对机器的动作控制。我那一个实例详细说明一下。我刚刚改造一台机器,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先要对工件进行处理,然后加工。它以前是用光电开关做的,机器的电路就比较复杂,而且成本增加,维护调校麻烦。于是我就对机器的电路进行改造,主要是用一个编码器来代替以前的光电开关。此套系统由OMRON的PLC与编码器组成。下面是PLC程序。      I/O 及数据       检测是否有工件开关:00007 变频器零速输出:00008    处理工序1:开(DM100) 关(DM101) 10100    处理工序2:开(DM102) 关(DM103) 10101    处理工序3:开(DM104) 关(DM105) 10102    加工工序1:开(DM106) 关(DM107) 10103    加工工序2:开(DM108) 关(DM109) 10104    加工工序3:开(DM110) 关(DM111) 10105      PLC程序       Name="Initialize"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n    OUT TR0    OUT 252.00 //Encoder software reset    TIM 000 #0100 //System initialize delay    AND 253.15 //PLC First scan on    INI 000 002 DM0000 //Control Encoder mode    LD TR0    AND TIM000    PRV 000 000 DM0000 //Encoder PV read    DIV DM0000 #0004 DM0002 //1440 Change 360    BCMP DM0002 DM0100 HR01 //Block compare for operation    Name="Shift"   [STATEMENTLIST]    LD 000.07 //Part on    LD HR01.08 //Shift degree    LD 253.14 //Off    SFT HR60 HR62 // the rightmost word of the shift register    Name="Treat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08 //Shift to action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Inverter zero speed output    AND HR01.00 //Degree of action 1    OUT 101.00 //Output Treat 1    Name=" Treat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0 //Shift to action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1 //Degree of action 2    OUT 101.01 //Output Treat 2    Name=" Treat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5 //Shift to action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2 //Degree of action 3    OUT 101.02 //Output Treat 3   Name="Process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3 //Shift to Print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3 //Degree of print 1    OUT 101.03 //Output Process 1   Name=" Process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5 //Shift to Print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2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2   Name=" Process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8 //Shift to Print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3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3      注:感谢张庆松网友!

网友G:
好厉害!我公司做日本光洋的编码器,价格很好,有什么需要联系!0757-83892616 QQ:421195060 多多指教!

网友H(2009-03-11):
我公司生产旋转编码器开关    设计  开模 生产

网友I:
抵制日货!!!,,,,,,,,,,,,,,,,,,,,,,,,,,,,,,,,,

网友J(2009-04-14):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电器干扰的功能

网友K:
现在的工控行业中,编码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在此讲述一下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提意见,如有疑问也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     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电器干扰的功能,价格贵。在选择使用时,可参考以下几点。包括成本、分辨率、外形尺寸、轴负荷及机械寿命、输出频率、环境、轴旋转力矩、输出回路等等。

网友L:
检测角度,位移,旋转速度等

Hubner、Baumer

网友:
我公司代理以下编码器:Hubner、IVO、Thalheim、Baumer,全部在欧洲(德国、瑞士)生产。有需求的请与我联系。杜庆超,13951690195;QQ:429587901

网友M(2009-07-10):
wa! 好丰富哦!长见识了!是不是还有其他要注意的方面?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