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MODBUS I/O SERVER

楼主(2001-11-17):
求助:如何设置MODBUS I/O SERVER使工控数据通过MODBUS通讯协议传送到INTOUCH?目前需将SAAB的TRL2系统中的数据从FCU通过MODBUS通讯协议接入计算机串口,由MODBUS I/O SERVER作为DDE服务器,使数据可以被INTOUCH使用。 有哪位对MODBUS I/O SERVER,或对SAAB的TRL2系统比较熟悉的,恳请指点。

网友A:
to use simple DDE protocol, item name from modbus bus are integer number, i.e 30001, or 40002 but you must know which protocol type of your modbus 484, 584 or 684 addressing. if 484 type , item as 3001 if 584 type , item as 30001 if 684 type , item as 300001

楼主:
Thanks johnny, but we need further help. I will send you some more detailed files.

网友A:
You can give your question to local distributorof WW or 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