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能否微机监控

楼主(2001-11-18):
我有一台omron 公司的cpm1a 型可编程序控制器。请问各位朋友这种plc能否用微机监控,如果能请问须用什么硬件和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A(2001-06-07):
可以,但需自己编程。

网友B(2001-11-16):
微机一台,OMRON一台,通讯线,通讯口,VB即可!!

网友C:
朋友:你可以这样的!!采用mcgs的组态软件(计算机),,通讯线,,计算机和plc就可以,,但是你自己要组态(用mcgs编写)!下载的地方是:www.mcgs.com.cn的下载mcgs5.0版本!但是驱动一定也要在mcgs网站下载,装入指定位置,因为我也没有用国这个东西,你自己try!!

网友D(2007-06-22):
用现成的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