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奇大无比,怎么办?

楼主(2001-11-19):
操作系统WIN98,计算机为DELL PIII850 SDROM128M 20G INTEL810(集成显卡),INTOUCH 7.0 128点 记录数据不足50个.但是每天的历史数据足足有200M之多,存储7天的历史数据竟然有1.5G,在历史曲线图画面中,无法正常显示曲线(在翻转趋势图时间坐标时,画面中的曲线消失),请教各位大虾,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01-09-30):
设置自动删除过时数据,或者延长记录时间,如精度许可,还可以减低记录数据的精度。

网友B:
不用INTOUCH 用VB+SQL,我两年前作过一个每月100万记录级的东东,运行到现在才7G

网友C:
你记录的是不是图形数据怎么会这么大?

网友B:
你的历史记录数据过大是由于你在定义需记录tags中没有定义死区,假如不定义死区,则数据无变化时,一直不停记录造成数据过于庞大,请试验一下.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公司章民 TEL:0512-7612017

网友B:
同意方源,MICKEYKING的意见。 上海东隽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宛平南路521号恒昌花园B座502室   电话:64383020,64280591   传真:64280591   邮编:200032      定期培训班,简章备索。      技术支持,技术服务,技术交流。      愿与各位同行切磋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D:
是否确认就是历史数据?会不会是wwlogger中的数据文件?如果程序中有错误的指令被频繁调用,wwlogger的数据文件在顷刻之间就会吞噬你的硬盘。

网友B:
Call or write to Wonderware Beijing/ShangHai Office. Provide your hardware key SN number. Wonderware will help you.

网友B:
我想主要是没有定义变量的死区,这样就会连续记录,数据量自然很大了,你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E:
是否是记录报警的信息,可以查报警信息,把它修改好;还有可以关闭记录报警的选项。

网友F:
定义变量死区

网友B:
定义纪录死区如果死区范围过大可能使曲线失真, 我的纪录数据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解决方法: 1.扩大纪录死区 2.扩大硬盘 3.通过定时纪录(定时把变量值送到别的变量纪录,这样会使用很多tag的.所以变化量多的变量中使用) 请配合3种方法.

楼主(2001-11-15):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因为记录的数据是实数类型,定义死区以后,得到解决。谢谢!

网友B:
我遇到两个麻烦:1。历史曲线虽定义要保存7天,但实际仅能保存一天,到第二天,则前一天的记录就自动消失了。 2。电脑老是死机,且重新启动后,一定要重新设置系统时间。 请朋友们帮忙,多谢!

网友G:
联系Wonderware代理商或Wonderware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