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一个特殊用法求教

楼主(2001-11-19):
要求输入00H--FFH之间的256个8位速度指令代码,变频器输出256种不同的速度,用何种变频器可以实现。 我的办法是在变频器前加一D/A转换板,将00H--FFH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量转变为0--10V之间的模拟电压量,接入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端子,控制变频器输出不同的速度(频率)。 各位师傅,还有更高的招吗?小李这儿有礼了!

网友A(2001-04-01):
我认为可以利用变频器的通讯接口(如485等)来完成此种速度要求,不知可否?

网友B:
1.可用PLC 的模拟量4-20ma 给变频无级变速 2.用变频器本身的多段输入也可实现多段调速

网友C:
安川616G5 加DI-08 8位给定 DI—12 12 DI-16 16位给定

网友D(2001-11-16):
可以考虑485远程控制,与PLC或计算机通讯,对变频器进行控制。

网友E:
以上说的都没错,用D/A模块编程简单,通讯么比较复杂一点,精度高,但最好要有编码器反馈才有好的速度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