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存盘数据问题

楼主(2001-11-20):
组态王的存盘数据用何方式打开? 在应用组态王的“历史数据记录”模式,打开的EXCEL文档全为乱码,不只是什么原因?By the way,EXCEL 7.0是EXCEL 97吗?

网友A(2001-08-08):
*.REC文件存放的历史数据,不能用excel直接打开,它本身是二进制文件.可以在VBA中调用我们提供的动态连接库来访问

楼主:
您好! 我正在使用组态王建立一个小工程,但是遇到以下问题: 1。组态王作为服务程序向EXCEL提供数据时,新建DDE时,“连接对象名”,“服务程序名”,“话题名“不知该如何填写? 2。您说应用VBA调用组态王的DDE可以将存盘数据读出来,您能在进一步点拨一下吗? 如能回复,万分感激!!!

网友B:
组态王内置VBA了?

网友C(2001-09-18):
您这里定义的变量必须是I/O变量,同时,您只要将“允许访问DDE”一项选中即可。至于更详细的,请参见《用户手册》。

网友C:
选中“允许DDE访问”一项

网友D:
他们的技术支持好象不懂VB

网友E(2001-11-20):
1、外部程序访问组态王的历史数据时,我们提供了一个histdata.DLL的文件,这个动态库提供了很多的接口函数,可以通过这些函数访问到组态王存储的历史库文件中的数据。组态王已经提供了一些例子:在组态王的安装路径下有个文件为KINTABLE.xls的文件,这是VBA访问组态王历史数据的一个例子。其它程序访问时也一样。 2、如果要用DDE方式访问组态王的实时数据,组态王只允许IO变量用DDE方式访问,使用时,应用程序名称为:view,话题名为:tagname,项目名为:设备名.寄存器名,其中设备名为变量所连接的设备逻辑名称,寄存器名为变量对应的寄存器的名称。然后选中变量定义对话框右下角的“允许DDE访问”复选框。 如果您要访问组态王中的所有变量和变量的域的值,我们提供一个SDK,其实是组态王作为一个OPC服务器对外提供的一个接口。 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www.kingview.com 上面有知识库,可以解决您很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