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毫秒级SOE?

楼主(2001-11-20):
在水电厂计算机监控中事件顺序记录(SOE)是相当重要的部分。但目前的监控软件似乎在这方面有些难度,不知各位有何高见?能否给以明示,或者推荐其他好的监控软件。谢谢!

网友A(2001-10-06):
关键还在于DCS提供商解决方案的功能上是否完善,上位监控软件在这方面的确有些难度,据我所知,上位机的组态软件在SOE的实时性方面达到毫秒级难度挺大,FIX只能精确到十毫秒的程度,但对于完整的DCS系统一般都满足这个要求,对于其它的组态软件是否能达到毫秒级不清楚,可以与其生产商了解。

楼主:
实现毫秒级的SOE只能在PLC上实现,然后通过上位机读取。我单位的几套ESD( 紧急停车系统)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2001-11-06):
如果是用于报表记录的话,fix6.15再加report manager可以的。

网友B:
SOE分辨率为1ms,此功能首先必须具备专用的硬件设备的支持,如DCS等,该硬件设备将采集的SOE按发生时间存放在其内存内,然后按其通讯协议将其读出,就可实现一般的事故追忆功能。一般的I/O设备是不具备如此之高的分辨率。建议购买专用硬件设备。我比较了解国内外该硬件设备,如需帮助请联系:email;mr_jianglong@sina.com

网友C:
SOE是用来进行事故追忆的,而且要符合部颁CDT规约的。 我们公司的软件就可以实现SOE,上下报文,规约配置等。是专门做县调,变电站,配网改造的软件。 010-62961509-8003 hanpeisen@sina.com www.chian-teleinfo.com

网友D:
最好是自己编通讯协议。中断方式。 上位机很难达到要求。(你应该知道windows的扫描周期是多少)

网友E(2007-12-18):
除了DCS和故障安全(容错)控制器自带的软件,至今没有组态软件厂家声明自己的组态软件支持SOE读功能。普通的组态软件也许能实现SOE读,但是不能实现1MS精度。估计10MS精度的也没有,要不这些厂家早在软件特点里声明了。

不过现在国内有开发SOE硬件的,也开发出了采集SOE的软件,但是和组态软件不能集成。

网友F:
搞什么?软件实现SOE? 软件最多是把SOE从硬件读出来,如果用软件记录的话,精度很难达到,因为软件和硬件的通讯是有时间的,况且有很多意外情况,比如通讯故障。所以SOE要在硬件里做

网友E:
说的就是用软件能读的功能。

网友G:
在PLC程序中做,才能达到ms级别,上位机根本达不到ms级

网友H(2008-10-24):
可否請問一下,現在在我們國內有哪幾家在做SOE呢??

?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搞什么?软件实现SOE? 软件最多是把SOE从硬件读出来,如果用软件记录的话,精度很难达到,因为软件和硬件的通讯是有时间的,况且有很多意外情况,比如通讯故障。所以SOE要在硬件里做

是的,有道理,一般是软硬结合来实现的

网友J(2008-11-23):
对:huanggaofa 关于

可否請問一下,現在在我們國內有哪幾家在做SOE呢??

?

国内做电力自动化的厂家一般都有SOE装置的。

比如南瑞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我以前的老东家南瑞就有SOE装置卖的,PLC中有的也有SOE模块,不过是比较高端的了。目前我公司的NA400 PLC中也有SOE模块。

网友K(2013-06-11):
随着技术的发展,1ms已不是 难题了,我们 高速以太网 分布式的高速SOE系统已做到

以下2个指标了:

(1)不同模块SOE的时间分辨率≦0.2mS;

(2)同模块SOE的时间分辨率≦0.1mS。

网友L(2013-08-13):
在控制器(PLC、DCS等)中捕捉事件并加上时间戳,存起来,再写一段程序和上位机配合,采用应答方式可以读出所有事件。另外,如果你愿意,上位机可以有若干台,且互不影响。

网友M:
太专业了不是很懂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