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EIMENS的PLC的开机动作继电器是什么?

楼主(2001-11-21):
请教: 我新近遇到一个PLC温控程序,共有几个温度的选择范围,每个范围内各实现一个工作任务。我现在考虑每次PLC启动时,系统都进入一个固定的工作任务,然后再扫描温度值,根据温度值调整任务。 请教诸位专家,SEIMENS系列PLC是否有此功能?(每次PLC开机都有固定的触点动作)如果有。是否能够指点我一下,不胜感谢!! 新来者

网友A:
不知你使用的是那种的plc,在seimens中都有一个启动组织块,你可以在那里编写程序来实现。

网友B:
如果是s7300 的 在 ob100 就是的

网友C:
如果是S7200呢?

网友D:
s7-200可以用sm0.0

网友B:
s7-200好象不是SM0.0,它在PLC运行期间始终ON,而是SM0.3,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ON。

网友E:
如果是S7-200,可以考虑配置‘OUTPUT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