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E224问题求助

楼主(2001-11-21):
用西门子CPU224(继电器)AC220V输出能直接接多个220V的接触器吗? 问题很菜,见笑了.

网友A:
你把接触器的线圈吸合电流值查一下,再和CPU224的数据比较一下不就得了。不过最好用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B:
必须加阻容吸收器!

网友C:
如果通断频繁,直接接接触器不是好方法, 我单位的S7-200,曾经常烧触点。

网友D(2004-10-24):
建议使用中继过度或光电偶合放大电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