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操作

楼主(2001-11-21):
请问各位,如何在INTOUCH5.6中使用SQL数据库操作命令!

网友A:
1. sqlconnect (your DSN, UID; PWD define) 2. sqlselect 3. sqlfirst, sqlnext, sqlprovious, sqllast 4. sqlend 5. sqldisconnect you can find reference from help file.

楼主:
但是在INTOUCH5.6中,的函数集中根本找不到这些SQL操作命令,请问如何得到这些操作功能呢?虽然在在线帮助中有这些命令的提示,难道还需要安装其他的软件吗?

网友A:
SQL manager in InTouch 5.6 is option, so you must have option disk in your InTouch 5.6 version. but InTouch 7.x is building in CD pack.

楼主:
thanks johnny! 现在我在INTOUCH5.6中安装好了SQL Access Manager如果数据库是Access时是可以直接连接数据库的,但是直接通过BIND列表无法连接SQLServer7.0数据库,更不用说对数据库进行操作了,因为我的数据必须入服务器的SQL数据库,请问是否我该进行其他进行配置呢?

网友A:
When you connect to DB, it is not same as SQLConnect statement, at MSSQL Server -> SQLConnect(ConnectionID,"DSN=??;UID=??;PWD=??") ?? stuff your correction infor. MSSQL Server must correct UID & PWD. at Access-> SQLConnect(ConnectionID,"DSN=??") other SQL statement are same, and not need to mod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