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串口控制仪器的控制开关?

楼主(2001-11-22):
我现在在用delphi写一个软件,希望在软件中能控制一台仪器的几个控制开关(微触开关)。 我该怎么办?是否使用串口通信会简单一些?如果用串口控制这些开关的话,我应该使用什么芯片吗? 对不起,我在这个方面几乎一无所知。所以问题提的很菜。请说详细一些。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通过数字量输出卡或基于串口的数字量输出模块来输出数字量。如果微触开关接受数字量控制的话就OK了,如果不行的话,就要外加执行机构。 关于数字量输出卡和基于串口的数字量输出模块,您可以去 http://www.adlinkchina.com.cn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