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远距离带载时怎么办?

楼主(2001-11-22):
请教:变频器远距离(350米)带负载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2001-08-26):
增大电缆截面,使电机与变频器间的压降小于额定电压的1.5%以内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但用模拟量控制时,应用电流量控制。其次要考虑电磁干扰的问题。

网友B:
主要应有以下几种可行性办法: 1、增大变频器容量,这是由于长电机电缆造成的额外损失; 2、增大电缆截面,理由同上; 3、使用与所用变频器配套使用的LC和输出滤波器,延长变频器可带输出电缆长度。 4、使用与所用变频器配套使用的RFI射频干扰滤波器,减小由于电机电缆间的极肤效应产生的射频干扰。 5、有可能还要加升压变压器,所用变频器一定要是高质量的变频器,其输出波形应非常完美才行,否则高次谐波会烧坏变压器。目前我所知已经成功应用过的只有Danfoss的VLT5000系列变频器。(不过对于高性能变频器350米应该还用不到变压器)。 6、这一点是我的估计,不一定符合现场情况。请不要在电机电缆上乱使用屏蔽线,过长的电机电缆使用屏蔽线可能烧电机,且射频干扰会大增。而信号、控制线最好应使用屏蔽线以减少干扰。 总之,现场情况错综复杂,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
ly所说的接些办法只有2与现场相符,其他在理论上也有点离题。

网友C:
选用AB变频器,加terminal.非常容易。与我联系。

网友D(2001-11-07):
記住,還得在變頻器與電機之間加裝合適的電抗器,裝置點要靠近變頻器,保護變頻器免受諧波破壞,也能避免電機絕緣被破壞,同時電機絕緣等級要選用1.5kv以上,不然電機絕緣不夠容易燒毀. 一點淺見,請指教.

网友E:
增大电缆截面会使分布电容增加,自然漏电流也会增大,这点Danfoss的VLT系列变频器手册上都有最大电缆截面使用限制。 VLT本身即可达到300米输出到负载而无降容,因此加上输入、输出电抗器,达到350米是很容易的。

网友F:
丹佛斯VLT系列变频器用在350米距离不用电抗器也可,建议在电机和变频器之间不要加接触器、空开等元件。我多次长距离使用,最长可达600米以运行2年无任何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