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 可有IFIX资料交流吗?

楼主(2001-11-22):
非常感谢 LL 的回答!

网友A:
SORRY,我只是看过别人的工程,并且最近自己试着做了一份,没有参加培训,所以没有资料,只是在IFIX的帮助中找答案。其实只要了解组态软件的功能、结构和一般组态步骤,以及自己的工程要求,做一份基本的工程应该不难。当然,要用到特别的功能或命令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好在一般工程控制由PLC做,而其中组态软件监控和修改参数的功能(画面、报警和历史曲线)远比其控制功能大,所以就显得不太难了。

网友B:
只有上下全会才能做好